[优派]
改通用模块接负载5V电压不稳定大家如何解决?

楼主(2015-04-03):
                [b大家有没有遇到在改用通用模块后接负载5V电压不稳定,跳变的现象是如何解决的?个人遇到几次5V电压跳变得比较频繁5V到3V之间的跳变,有采用论坛在5V电路中加100欧电阻解决的,有些不能解决的我会加一个稳压的2极管解决的····多数可以解决  但今天遇到个改后5V电压在 5V和4.5之间跳变但是它不频繁5V稳定2到3秒然后就掉到4.6这样·····机子就是开不起,上面的方法我都实验都行不通·····请教大家遇到此类问题的都是如何解决的???

                       另外请教下大家  我有一次用SG6841代换LD7552 已经把4脚的启动电阻换成27K的但是后级就是没有输出· 换过光耦 431 IC全新换过3只····排除过后级短路的,,开关管阻值正常的 此电路中各个元件我都检查过 是没有问题的····VCC供电 有稳定13V左右 启动供电也差不多这个稳定的电压,后级就是没有电压输出····这会不会是变压器坏了?   我上次那块电源板跟着个电路图完全是对应的。  我以前改LD7575电路试过一次也是这种情况后来我就摸索到开关管D和S极的阻值变到900多正常是520左右的。后来我换掉开关管打阻值正常上电 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这几天碰到几块板都是不稳定,只要一接上屏线就被拉低。

网友:
碰到没改过,以后试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