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在哪里?版主看过来!索尼 MBX-272图纸问题。

楼主(2015-04-03):
MBX-272索尼的S0电压没转过来,转换管控制级没有类似15V.19V.12V之类上拉电压。全板跑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从哪里产生的?版主,大神们可有此图?哪怕参考图也可!谢谢好人帮助!

网友A:
太新了。没这个图。
你待机都正常的话。想想能否人造一个15V呢

网友:
我觉得饼哥建议不错,可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新了。没这个图。
你待机都正常的话。想想能否人造一个15V呢

待机很正常的,能开机上电到0.11A过一会掉到待机。无短路。找不到只有改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新了。没这个图。
你待机都正常的话。想想能否人造一个15V呢

老大!索尼这玩意儿一般上拉S0电压的是15V还是多少幅?

网友:
在此感谢版主!此机照广达的15V升压已成功修复!再次感谢!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木有图纸,只有BIOS................................

网友:
我一台,电流触发后0.3几不显示,木有过内存,各路电压正常,BIOS也刷过了。。。。。。。。。。。。。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