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6老电脑,硬盘文件打不开

楼主(2015-04-03):
一台386电脑,工控用。硬盘出问题了,程序文件打不开,也都不出来。用了BadCopy和ha_TeraCopy多个软件都不行。请高手出来支个招。
电脑

网友:
数据重要吗?还是找专业数据恢复中心弄吧,他们有专业的设备和技术,不是三两句话就可以弄清楚,搞明白的

网友:
工控机收费好贵的噢, 前些时候听工厂里的一个朋友说,他厂里的机器硬盘坏了,找厂家的人来修,单工钱就要2000元一天,换件的费用另算,那台机器上的一块主板就过万元的,,你这个盘用PC3000看能不能DE到好盘上去,如果坏道不多,系统还是会可以启动的,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吗???

网友:
用磁盘对拷工具把数据复制出来在读取一下

网友:
多换几个软件试试就行了

网友:
这就要看是硬盘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2015-05-03):
这种情况可能是坏道引起或者文件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