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90型台式机电源断电问题,增加拆机图了。

楼主(2015-04-03):
刚过保就有两台机子出现运行一会后断电情况,有时进系统后几分钟出现,有时几十秒很难讲。换掉电源主机正常,所以肯定是电源的问题,拆电源下来,
一个电源情况是,短绿地后运行几分钟后无论带不带负载都会断电,紫色线和绿色线电压是0.8v左右,需要断电等一会才能重新短绿线启动。
另一个电源跟上面的差不多,唯一区别的是断电后,通着电等一会,绿线电压会恢复正常接着短接绿地还可以启动。
目测电容无鼓包

电源是Chicony代工的,其中一个芯片是TNY280PN(待机电路?) ,背面有个8脚贴片fan4800a,靠近低压输出的是另一个贴片八脚似乎是MT7525

补充内容 (2015-4-9 17:55):
前天收到从网上订购的两块TNY280PG,本来是买TNY280pn的,商家给发这个而且换上去第一个居然是坏的,待机无电压输出,好在换第二个上去后测试一段时间没有出现断电的情况。

网友:
查待机电源,特别是启动电阻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要是我先把所有的电容换一遍试试。

网友A:
找到一个10V 1000UF的电容,把它换掉,

网友A:
待机电压太低, 正常为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10V 1000UF的电容,把它换掉,

这个靠谱,一般在电源腰部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太低, 正常为5V

断电后待机电压才下降,其中一台等一会就升上来,另一个要拔电后待机恢复到5V

网友:
直接更换TNY2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10V 1000UF的电容,把它换掉,

就是+5VSB的滤波电容,很可能是两个电容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5VSB的滤波电容,很可能是两个电容都换,,,,,,,,,

5V待机的两个电容是 470U/16V 2200U/16V 刚才试着换了,问题依旧

现在间隔断电的时间短了,大约十来秒多点就断电,测试紫地电压是1.03V

网友C:
我也怀疑它了,没有这个配件换,难道去好的机子去拆个来换?

网友:
请高手说说他的原理谢谢!是不是两脚闭合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怀疑它了,没有这个配件换,难道去好的机子去拆个来换?

TNY278/16W 可临时代换TNY280/20W判断故障.......

网友:
更换芯片试试,可能是芯片不良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
这两个电源应该是同一个问题,很可能是电容失效或反馈电路的问题。
从ny280电路图可以看出是C6的电容1UF60V或U2光耦可能有问题,导致tny280工作电压供电不稳定而引起断电的故障。这是一种维修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啊

网友:
现象看起来比较倾向于辅助电源的电容不良  也许芯片的不良也可能

网友:
学习了,了不起!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大家期待中.............

网友C:
更新下,换TNY280PN后没有出现断电的问题,看来就是它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坏了会这样,等高手来解释下

网友B:
楼主两台电源都是换YNY280后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新下,换TNY280PN后没有出现断电的问题,看来就是它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坏了会这样,等高手来解释下

集成模块内部故障,难说,一般是反馈过敏,保护误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两台电源都是换YNY280后好的吗?

买的俩芯片只有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我就懒得拆芯片换过去试了

因为故障现象差不多,我认为换这个芯片应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俩芯片只有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我就懒得拆芯片换过去试了

因为故障现象差不多,我认为换这个芯片应 ...

楼主有一点小遗憾,有机会把另一个换了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