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 rev5.1掉件

楼主(2015-04-03):
手上有这款机子修的哥们,给个图,这地方是不是少了个件

网友:
USB3.0接口的  BIOS吧

网友:
应该是BIOS吧  你用万能表量一下电压  或者找个主板的PDF

网友:
好像IO都没有吧

网友A:
请问这个BIOS不装会影响开机吗

网友:
现在无待机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BIOS不装会影响开机吗

你不是实地学员吧?

网友:
有点位图看看

网友:
ec 3.0 .Follow me thinking

网友:
3.0 的BIOS     是个通病

网友:
8脚 RT9045 1.5转0.75的

网友:
不少,正常的,都这样,没有装

网友:
这是个FLASH芯片,有装3.0的芯片就有,没装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