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03):
最近公司开始用固态硬盘,问几个问题:固态硬盘能做XP系统吗?听说还需要在BIOS内改设置?

网友A:
能做XP系统,不过性能会下降,最好做Windows7或以上系统,bios开启AHCI,最好装安装版系统,分区时对齐4K

网友:
可以装X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做XP系统,不过性能会下降,最好做Windows7或以上系统,bios开启AHCI,最好装安装版系统,分区时对齐4K

最好装安装版系统,分区时对齐4K"后半句是指每个盘符容量要一样大小吗"

网友:
可以装的,我有个客户就装XP。不过,没有win7快。

网友:
可以装的,都要改成\IDE 不然识别不到啊

网友:
什么系统都可以安装的,你可以理解它跟普通硬盘一样。

但是速度快,而且不容易坏,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普通硬盘里面有马达跟盘体,固态硬盘是一个电路板,跟U盘一样。

网友:
xp不支持回收功能。需要第三方软件来实现。。。。容易导致一些损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装安装版系统,分区时对齐4K"后半句是指每个盘符容量要一样大小吗"

4K对齐不是这个意思。
4K对齐相关联的是一个叫做“高级格式化”的分区技术。[1]
“高级格式化”是国际硬盘设备与材料协会为新型数据结构格式所采用的名称。
随着时代发展,硬盘容量不断扩展,使得之前定义的每个扇区512字节不再是那么的合理,于是将每个扇区512字节改为每个扇区4096 个字节,也就是现在常说的“4K扇区”。随着NTFS成为了标准的硬盘文件系统,其文件系统的默认分配单元大小(簇)也是4096字节,为了使簇与扇区相对应,即使物理硬盘分区与计算机使用的逻辑分区对齐,保证硬盘读写效率,所以就有了“4K对齐”的概念。
传统硬盘的每个扇区固定是512字节,新标准的"4K扇区"的硬盘,硬盘厂商为了保证与操作系统兼容性,也将扇区模拟成512B扇区,这时就会有4K扇区和4K簇不对齐的情况发生。所以就要用“4K对齐"的方式,将硬盘模拟扇区对齐成“4k扇区”。“4K对齐”就是将硬盘扇区对齐到8的整数倍个模拟扇区,即512B*8=4096B,4096字节即是4K。用win7系统对硬盘分区格式化时,默认是将硬盘扇区对齐到2048个扇区的整数倍,即512B*2048=1048576B=1024KB,即1M对齐,并满足4K对齐,该值只要是4096B的整数倍就是4K对齐。

网友:
4K对齐就可以了,和普通盘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