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待机时桥发烫,请问是可能哪里问题

楼主(2015-04-03):
在线等,真心求教

网友:
待机都发烫你自己应该判断出是哪里的问题。还要问问才踏实?

网友A:
要么桥缺电压,要么短路,测量usb脚对地阻值有没有五百多欧姆来判断

网友:
哪里发烫干哪里

网友:
测和桥相关的供电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桥缺电压,要么短路,测量usb脚对地阻值有没有五百多欧姆来判断

USB量过了,阻值有400多,但是量桥上面的电容002,桥是单桥

网友B:
是南桥发烫吗?看看待机电压过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南桥发烫吗?看看待机电压过高么?

我量了B10脚的为3.3V感觉正常

网友:
桥发烫,不是桥坏了吗

网友:
以前这样吗??我碰到过有些主板本身散热片设计不好。导致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南桥发烫吗?看看待机电压过高么?

我量了B10脚对地阻值只有20多,感觉有点偏低,但量了USB的前置,后置的2.3脚都是400多,不知道判断了

网友:
貌似就是单桥坏了!!

网友:
测对地阻值排除是否桥的问题先

网友:
桥可能短路了

网友:
能点亮吗,主板

网友:
桥短路了呗。

网友:
待机时桥发烫,如果待机供电正常,就是桥了。

网友:
这还问呐,直接干,同学们都知道,干他

网友:
测测电压有没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