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网月饼对苹果笔记本充电芯片ISL6259分析和实测

楼主(2015-04-03):
迅维网月饼
结合图纸和部分实物实验得出的ISL6259的工作原理:
DCIN 芯片的供电 迅维网月饼
ACIN 适配器电压检测,阈值3.2V 迅维网月饼
CELL 电池电芯串联数量设定,悬空时—1芯,接地时—2芯,接供电时—3
迅维网月饼
只要满足了DCINACINAGATE就会输出低电平、ACOK也会开漏输出 迅维网月饼
只要满足了DCINACINPWM就会启动,PWM输出的电压由CELL设定:当CELL接供电时设定公共点电压12.6V 迅维网月饼
迅维网月饼
SGATE:(参考ISL6257
当从CSIPCSIN(适配器电流检测脚)检测到压降大于8mV 时,SGATE输出低电平; 迅维网月饼
      当从CSIPCSIN(适配器电流检测脚)检测到压降小于3mV 时,SGATE输出高电平。

网友:
三声报警和长间歇报警,到底是内存插槽的问题,还是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
这是指充电模式情况,还是电池检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