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网页模糊不清,鲁大师测字几乎看不清是不是屏问题 如图

楼主(2015-04-03):
是屏本身问题吗?

网友:
这个很明星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A:
换条线看下!是不是缺电?感觉屏的可能性偏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条线看下!是不是缺电?感觉屏的可能性偏大,

像这种情况我感觉是液晶屏老化所致。调节没用。

网友:
最好换个板子测试吧,如果判断屏的问题,到时在别人那里发现是驱动板的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把屏的排线换一条试试

网友:
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是不是菜单里面的数据乱了

网友:
  有可能是      驱动板的 问题     也有可能是屏  的 问题

     这个 你就 改版试试 了

网友:
还是直接换掉更快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下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我感觉是液晶屏老化所致。调节没用。

若是老化,调节肯定是没有用

网友C:
看看屏的自检LOG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屏的自检LOG再说。

什么意思。。。。。

网友:
屏的自检log如果正常,那么有可能是mcu程序问题。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很多二手垃圾显示器都是这样模糊的,想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