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5-04-03):
联想 旭日C467A灰屏,灯管亮。检查出是DISPOFF#信号线断了。这个信号线断为什么会引起灰屏不显示?

网友A:
DISPOFF#等同于display off,低电平有效信号,总的来说就是低电平显示部分被关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SPOFF#等同于display off,低电平有效信号,总的来说就是低电平显示部分被关闭

感谢回答,不知是怎么实现的。·这条线在高压条和主板接口之间,难道由高压条控制主板关闭显示信号输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答,不知是怎么实现的。·这条线在高压条和主板接口之间,难道由高压条控制主板关闭显示信号输出吗 ...

BKOFF#受控于EC,经D3更名为BKOFF#,之后送给JP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KOFF#受控于EC,经D3更名为BKOFF#,之后送给JP3

灯管是亮的,不显示,怎么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灯管是亮的,不显示,怎么解释?

灯管不亮,发现DISPOFF#断线被你修好,但是灰屏,查显卡部分电路

网友:
明显 显卡卡 问题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不亮,发现DISPOFF#断线被你修好,但是灰屏,查显卡部分电路

不是。灯管亮,灰屏不显示,发现DISPOFF#断线被我接好。结果正常显示了。

网友:
DISPOFF#这个信号顾名思义是控制显示信号输出的。如果接到高压板上,意味着关闭显示信号输出的同时关闭灯管,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关闭显示信号输出并不总是伴随着关闭灯管,灯管亮而无显示信号灰屏情况在好机子上是存在的,比如开关机过程中会有短暂灰屏出现。

网友:
DISPOFF#是液晶屏显示开启信号吧

网友:
对信号一点都不了解

网友:
字面理解,显示关闭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