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CQ40笔记本,进水开机掉电,关机求助!

楼主(2015-04-03):
朋友的一台 惠普 CQ40笔记本  不小心泼了半杯水到CPU风扇上方,拿电脑公司去维修,拆机吹干水,重组开机进LOGO界面就掉电关机。各路大神求指导!

网友:
仔细观察 有腐蚀的地方  供电不稳定 所以掉电

网友:
没发现有腐蚀的地方,多次尝试,用热风枪烘烤了一块芯片貌似是温控检测的芯片,结果能开机正常启动了。。。。。

网友:
腐蚀地方应该很多      先3V5V下手

网友:
进水的故障很宽泛,有时会影响多个部位,但进水的位置看好了后,清理干净板子,就在进水的部位测量,一般出不了这个圈子,没有耐心修不了进水机器,沉下心来仔细搞~

网友:
楼主吹了芯片难道就好了吗

网友:
都拿去修了,那里没给你修好么

网友:
一般都是有地方腐蚀了

网友:
裸板试了吗,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或者是散热不好呢

网友:
吹过芯片上电就好了,说来也很奇怪。。我都还有点晕乎呢~~~

网友:
多烤一会儿。。。。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