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跪求!!如何改装惠普Vs17e高压板

楼主(2015-04-03):
今接到惠普Vs17e显示器闪一下就灭,经左右测试,原来高压板坏了,于是改高压板,但愣是找不到灯管的开关脚,此板是电源高压驱动三板合一,又是老显示器,没有图纸,还望高手支招,找到连接高压板的开启脚,在此多谢!!!!

网友:
没图  啥也看不见 没办法帮助你    你可以仔细研究 一下  一般驱动部分到高压部分 有两条细线 一个开启 一个调节

网友A:
驱动电路到高压电路之间有两根细线,好好找找,真找不到,就用屏供电的5V作开启信号,

网友:
可以在屏背面拉一个啊  笔记本这样拉过可以 显示器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直接   用  屏供电   把     只是  闪下屏

网友:
把电路板拍下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有的 再好好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路到高压电路之间有两根细线,好好找找,真找不到,就用屏供电的5V作开启信号,

人家是找不到开启脚,你把5V接到哪去。

网友:
  这个东西      又不 难

     你 一根线一根线的试就 行   高压不会坏的      加油  哈

网友:
拉个屏5V  开机时会闪一下白屏后才会正常。。。

网友:
看了回复我有点迷糊了,如果改高压板,直接拉屏供电5V不就完了吗,如果是改电源部分,用原机的高压板就有点难度了,一般都是经过一个电阻再到三极管,不过HP 这变态的机型,有可能是需要接亮度调节才亮机,我讨厌修HP 的笔记本和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找不到开启脚,你把5V接到哪去。

你不知道接哪里吗,

网友:
找高压控制芯片,看型号,反向去查

网友:
老相,你连这个都不会吗?别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