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 不能启动,测启动插座脚电压为0

楼主(2015-04-03):
各位大师傅:你们好。
请问 V星880gm-e41 不能启动,测启动插座脚电压为0
单独测试电源是正常的。
不知是什么问题?
多谢各位了!

网友:
跑线呗,看看连着的东西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有启动脚?

网友B:
什么启动插座应该是开关针吧,请查待机供电及上拉。

网友:
看看上拉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强行开机试试,再看看IO跳变

网友C:
先测试下待机有没有短路,然后插上电源测试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
待机,开机电路,都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有启动脚?

就是插开机的两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下待机有没有短路,然后插上电源测试待机电压有没有。

没有短路,插上电源供电插座,测绿线有5V,
但拔出开机开关插座,测开机的两针没有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启动插座应该是开关针吧,请查待机供电及上拉。

是开机的两针脚,

网友:
跑线路查呀,看看哪里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