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葩的充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5-04-03):
手上有个HP PRO 4440S,电池充到50多就充不进去了,听说过SONY主板有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修过这种HP PRO 4440S的机器电池充不满的问题,有的求指导

此板板号请看图片 有人讲是EC的问题,我的EC的型号是 SMSC KBC1126-NU,不知道带不带资料的,请看图

网友A:
电池   换了   还 一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   换了   还 一样  ??

是啊,换了新的电池也是一样,所以才是问题啊。

网友A:
充电电路  很头疼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  很头疼  的

换过充电芯片了,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B:
check the fet problems. see how the feedback pat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eck the fet problems. see how the feedback path

这英语太深了,原谅我看不懂。你的意思是不是说MOS管有问题,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D:
刷bios 有的机器是很奇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 有的机器是很奇葩的

恩,可以试试看

网友E:
会不会是锁相防那块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锁相防那块电路出了问题

锁相防?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F:
我修过放电百分之五十后就放不出来,应该是场馆软击穿。查充电场馆控制级电压,肯定不是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过放电百分之五十后就放不出来,应该是场馆软击穿。查充电场馆控制级电压,肯定不是检测电路问题。

检测电路可以帮我讲解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过放电百分之五十后就放不出来,应该是场馆软击穿。查充电场馆控制级电压,肯定不是检测电路问题。

给个图纸,找不下这图纸。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G:
在论坛见过别人的帖子,不过好像是联想的吧,有个电源管理软件要下载好像。重装遍系统看看先。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英语太深了,原谅我看不懂。你的意思是不是说MOS管有问题,查下反馈电路?

你这叫英语不行啊?

网友:
还没呢,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叫英语不行啊?

谷歌翻译看的,然后自己猜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论坛见过别人的帖子,不过好像是联想的吧,有个电源管理软件要下载好像。重装遍系统看看先。有可能是软件 ...

换了新电池不行之后就换了测试系统了,也是不行

网友I:
我个人遇过是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个人遇过是EC问题

是这个机器还是其他牌子其他型号的?我的EC是SMSC KBC1126-NU 不知道有没有带资料的。

网友J:
充电电路不怎么会修 不过这个EC应该不带程序吧?

网友:
楼主修的进展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充电电路不怎么会修 不过这个EC应该不带程序吧?

听说这种SMSC有些会带,不过不知道这个带不带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中,,,图纸也找不到,能帮忙找找吗

网友:
finally figured out yet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英语太深了,原谅我看不懂。你的意思是不是说MOS管有问题,查下反馈电路?

英语不行 有百度

网友K:
会不会也跟 bios  有关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英语太深了,原谅我看不懂。你的意思是不是说MOS管有问题,查下反馈电路?

表示同情,同是英盲的说

网友:
换过电池试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会不会也跟 bios  有关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悲催了。。。

网友:
感谢你的回复,换过了

网友M:
你查一下充电反馈电路吧,若EC误认为一半为满的情况下,自然会关闭充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L:
表示同情,同是英盲的说

呵呵,努力学习英语中。。。感觉会了一些英语,电路图那些符号都明白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查一下充电反馈电路吧,若EC误认为一半为满的情况下,自然会关闭充电信号

恩,好的,剩下的也只有这个地方了,不过没有电路,而且充电电路没研究过,哪个跟哪个我也不懂,要花点时间去看看,谢谢你的回复  呵呵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问题,类似的见过一些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  EC或者EC程序出问题引起的。

网友N(2019-09-17):
电池充电充不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23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池充电充不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232-1.html

这个专题不错,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