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HKC 唯一这种垃圾显示器的通病

楼主(2015-04-03):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我都是直接改高压条 不知道有没有跟方便的方法

网友:
只有    改 高压条   最方便     了

网友:
改成双灯管就好了 一边不用 亮度是够 的

网友:
这些垃圾显示器。直接改高压条。最方便。别想着修了。

网友:
都烧这样了,改高压是最省事的!

网友:
我碰到过,屏的灯管虚焊或者损坏了

网友:
改高压板 比较稳定

网友:
没这些机器 。会少蛮 多生意的

网友:
改高压条吧。

网友:
断开供电点,改高压板

网友:
换个灯管的接口也可以的

网友:
都碳化了只能改高压板了

网友:
这个烧的也太惨了,,是不是去保护了

网友:
直接改 烧焦板修复了也用不久

网友A:
把烧焦的部分挖去,应该还有机会修复的啊,估计难度不会太大。

网友:
hkc   有个 通病就是           电源板上有个叫758的   稳压二极管    容易短路    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不改高压条难道你还想换板?

网友:
遇到很多了哦,我都是这接改高压条的。。。

网友:
最后的方法就是直接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烧焦的部分挖去,应该还有机会修复的啊,估计难度不会太大。

对嘛。很好处理的。
不需要改高压条。

网友:
直接把高压部分拆掉  只能改高压了

网友:
把烧焦的地方挖掉,断的线补上,查查灯管和其他的地方有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高压板,回头我专门发个帖

网友:
改个高压板快多了。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是改高压板吧

网友:
这种一般是灯管坏了,高压悬空就会放电烧掉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