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4k屏幕的逻辑板,求高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5-04-03):
  大接口是40P的,小接口是10P,都不包含背光电源,背光是独立的。求高手判断下这是什么接口.谢谢~~~!

网友A:
看那个10P的座子引脚定义,是刷屏码片程序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10P的座子引脚定义,是刷屏码片程序用的

40p那个是什么信号接口呢?LVDS?eDP?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屏啊。

ltm340yp01,21:9曲面4K,网上没有任何信息和资料

网友D:
大口是插屏线的,小口不接任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口是插屏线的,小口不接任何线

能看出大口是什么类型的接口吗?LVDS?eDP或是别的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tm340yp01,21:9曲面4K,网上没有任何信息和资料

把屏型号 标签拍照 发上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屏型号 标签拍照 发上来一下..

网友:
大的是LVDS 单八 小的是工厂写屏码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