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待机一部分待机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5-04-03):
一台dell M421R  进水 大电流,去掉了短路电容之后,机器无待机电流,3v5v电感无电阻值正常,线性输出正常由于板子还算比较新型,故研究了一下。总结了点东西给大家分享,高手请勿喷。觉得还有点作用的可以加点分,多多交流。

Dell M421R 板号DAOROAMB6D0   REV:  D  部分待机流程
插上适配器,电源头电压通过隔离管PQ3内部二极管直接  产生+PWR_SRC
到达51125  和充电芯片
.
.
.
51125  16脚得到供电
芯片13脚悬空 开路  默认开启两个LDO线性输出。打开18VCLK,发出15v升压电路的PWM升压驱动信号(等待+5V_ALW产生即可开始升压)。
芯片主供电输出受到16脚控制
16脚被PQ23  PQ24两个复合mos管控制
PQ23的第2+3.3V_EN2必须为高电平时候 51125的第13.3V_EN才不会被拉低。
PQ24的第2ALW_ON必须为高电平时候 51125的第65V_EN才不会被拉低。
+3.3V_EN2来自图纸36页。有两种连接方式,  可以通过100kR134来之5v线性电压开启。   也可以SR8连接3.3V_ALW _ON作为开启(图纸为此种)
.
.
.
51125输出线性电压的同时同时
充电芯片BQ24707正常情况下,第16脚输出REGN_LDO  6v
REGN_LDO通过PR8  PR7的串联分压,产生ACAV_IN   3.3v ,有两个作用:
导通PQ4A 从而使PQ3完全导通(隔离电路完全打开)
导通PQ13使POWER_SW#变为低电平,使PQ14A截止,最终3.3V_ALW_ON正常产生。
.
.
.
此时,51125  1脚不被拉低,3.3v电压正常产生。

本人的机器已经是修好了,其实是个小问题,就是+5V_ALW2 和R133之间断线了。
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