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 开机掉电什么问题

楼主(2015-04-03):
联想X240 开机掉电什么问题  开机电流上到0.98A 掉电

网友:
缺电压 查在掉电的时候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测各电感阻值,拔掉内存看掉不。是掉电到没待机还是有待机。

网友:
这电流电压应该都出来了,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掉电   刷BIOS试下吧

网友:
X240 上电到 0.98
查下 电压是否完全 是否有过流的导致电压高
是否正常发出了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