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 2518-8lc20多分钟准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5-04-03):
温控电路已经排除,BIOS论坛我找不到匹配的,点位和图纸也没找到一摸一样的;(风扇不是原来的,这个是老版本的风扇。散热效果要好多了)
进官网下载升级后故障依旧。听顾客说机器买来时在保修期内出现过同样故障,服务站给换了主板;但是过保修期期间又出现同样故障,又去服务站花了1600更换主板,现在又出现同样故障。现在我无解中。。。手上没有示波器,没思路就没动其它地方,先来论坛求助维友啦。。。。补充下故障现象:掉电后可调电源显示0.00,不能触发。拔掉外接电源放电后可以重新亮机。

BIOS能亮机,是否完善有待维友验证

网友:
没有这么巧吧。可能是cpu有问题吧

网友:
CPU一直都是原来的啊 以前换过主板就OK了 怎么会是CPU 请不要来灌水 求助时希望有分量的大人物来解答

网友A:
IBM掉电后都会没电流或电流很小。你的3位显示不了
你怎么排除温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BM掉电后都会没电流或电流很小。你的3位显示不了
你怎么排除温控?的?

我明白月饼老师的意思,您还是怀疑温控电路是吗?温控电路我在测量电压时,电压始终只有0.004V。拆除热敏电阻用焊锡链接。由于点位不准,主板上还有部分热敏电阻未拆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月饼老师的意思,您还是怀疑温控电路是吗?温控电路我在测量电压时,电压始终只有0.004V。拆除热敏 ...

还有一路过热保护
SHUTDOWNIN

网友:
好深奥啊!

网友:
这种就是BIOS的事..要换BIOS芯片,重新刷BIOS..

网友:
我也觉得是BIOS的问题

网友C:
什么时候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掉电?

基本在20几分钟左右掉电

网友:
听着这种问题就好难啊- -

网友:
要不就换个山热 试试

网友D:
对换个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换个扇热。。

-PWRSHUTDOWN被拉低 追查中

网友:
怀疑BIOS问题的几率大

网友:
热敏电阻是十四个串联的,只要拆除其中一个,其它就不起作用了,其实你不用一个个拆热敏电阻的。
电压管理芯片(东芝芯片)的TH_DET脚控制着过温断电。
任何一个电阻检测温度过高时,阻值增大,总阻值大于20K时,包括拆除开路是无穷大,TH_DET认为过温;
只要符合0.4K~20K欧范围的电阻都可以认为是温度正常;
还是上图大家看得明白点:

网友:
感觉是和系统供电有关系吧,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故障,,在BIOS中还是在系统中都是准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