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 华擎A55M-VS 不通电 一例

楼主(2015-04-03):
华擎A55M-VS REV_G-A 1.00 不通电。
还是一同行拿过来的,就是接不到散客呀。

步骤如下测试:

1:测开关有5伏电压,按有跳变。

2:COMS电池正极有2.6伏左右。

3:JABT1跳线帽,也就是COMS放电跳线帽有3.3伏。

4:南桥的32.768晶振两脚有一定的压差。

5:南桥待机电压3VSB为2.57伏,不对,正常的一定要为3.3伏。

6:问题找到了,拆到电池座,看电路,原来这个3VSB是由117过来再经过一个小的MOS来的,
     这个小的MOS管的G极串了两个电阻,两个电阻的末端是一个5VSB作为上拉,问题就出在两个电阻中间,
     还有一条线作为上拉,就是被它给拉低了小的MOS管的G极,我看了一下这个线路不好跑,算了明天要回家过清明节了,
     时间有限,我直接在这个小的MOS管的D极和S极之间飞线,搞定。
这是我自己画的电路,献丑了

预祝大家清明节发财。

华擎A55M-VS REV_G-A 1.00.zip

网友A:
没有怎么看明白,怎么只有图片!

网友:
不错拍的图很好给力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还有备份BIOS的好习惯。

网友B:
哎呀  没懂啊  但也有收获

网友:
这个主板是不是有U口3.0的接口?我手上好像也有一块

网友:
南桥的代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C:
只上图片,谁看得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怎么看明白,怎么只有图片!

图补上了,不过是自己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  没懂啊  但也有收获

我已经补上图了,自己画的,不要笑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上图片,谁看得明?

不好意思,我刚补上图了,自己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补上了,不过是自己画的。

自己画的?高手呀!

网友E:
有明显的故障还好, 就怕条件都正常  没有方向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明显的故障还好, 就怕条件都正常  没有方向查

说得对,我最喜欢修这种问题的主板了,跟捡死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