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七彩虹E708 Q1 换 USB插头

楼主(2015-04-03):
有一台七彩虹E708 Q1 平板电脑,使用一年后出现USB插头充电接触不良。
更换新的USB插头后,还是接触不良,要用手压住插紧才能充电
求助,,是那里出了问题???
电脑

网友:
你是换的USB线?里面的USB插口座应该坏了。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哦

网友:
换条线试试,不行的话肯定是usb口的问题啦!

网友:
拆出来查查接口的线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