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 开机掉电什么问题

楼主(2015-04-03):
戴尔1440 开机不定时掉电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温度过高、。 信号不稳 挨个查吧 当年哥们修一个加风扇就掉电的 最后才发现 一插风扇5V就不稳定了 风扇转速刚一提高 立刻就掉电 这种故障 不太好搞

网友:
不定时掉电,刷BIOS 查温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