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触发

楼主(2015-04-03):
ACER不开机,拔掉COMS电池可以开,判断南桥坏就换南桥,结果无触发

网友A:
不装COMS可以上电   那是EC这边的事了哦  怎么换南桥呢  查EC的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  休眠  电池电量低 等信号   还有BIOS

网友:
不装电池能触发?RTC电路开始查呗···    RTC电路或者是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装COMS可以上电   那是EC这边的事了哦  怎么换南桥呢  查EC的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  休眠  电池电量低 等 ...

在INTEL的白皮书中,不装CMOS电池自动上电,是因为AFTERG3_EN预设值发生了改变,之前用联想K23做过试验,电脑开机状态下,合上屏盖,拔出适配器和笔记本电池,之后重新插上电源或电池,打开屏,依旧为输入密码时的那个画面,说明,笔记本的断电信息记录在PCH内部的存储器中,具体不详。有的笔记本拔出适配器和电池,就需要重新触发才会进入S0状态。关于AFTERG3_EN,这个在官方白皮书中有具体的说明,当然,要排除其他电路故障引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INTEL的白皮书中,不装CMOS电池自动上电,是因为AFTERG3_EN预设值发生了改变,之前用联想K23做过试验, ...

啥意思    没看懂呢

网友B:
以后会有的,PCH白皮书中有具体的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后会有的,PCH白皮书中有具体的说明

额   好吧  我只能说咱俩的语文老师不是一个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   好吧  我只能说咱俩的语文老师不是一个人了

是同一个人,咱们的语文都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同一个人,咱们的语文都是体育老师教的

你突然一下子守着论坛 这样好吗  我有点不适应呢   哈哈

网友:
既然换南桥不触发了那就往前查查EC吧!

网友:
开机片坏了吧

网友:
先查RTC电路,然后再查南桥,最后到IO

网友:
先看开关吧开关到EC有没断线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换好A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查查RTC电路

网友:
还是没弄明白,,到底这情况是EC  还是南桥引起的。。。求高手明说

网友(2015-05-03):
你还是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COMS可以上电   那是EC这边的事了哦  怎么换南桥呢  查EC的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  休眠  电池电量低 等 ...

我就爱看版主的回帖,

网友:
你说的太不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