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机DELL M4010开机无显,电流上到1.7A,

楼主(2015-04-03):
开机无显,没有报错,桥的问题可能性不大。U和内存换过,没用。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秀到过这样的故障,有的话分享一下下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排除屏的问题

外接不亮,能想到的都做了

网友B:
接口电路查了 吗

网友C:
电流有没有跳变,过内存没有,给的信息太少,不好分析、、、

网友D:
不是北桥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流有没有跳变,过内存没有,给的信息太少,不好分析、、、

内存过了,电流上到1.7A不动了,主板也没有进水痕迹,BIOS刷过了,CPU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北桥就是显卡的问题

M4010北桥和显卡问题都会报7或8声的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电路查了 吗

电流在1.7不在跳变。外接不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内存过了,电流上到1.7A不动了,主板也没有进水痕迹,BIOS刷过了,CPU换了

内存都过了的话,那还用说,应该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几声报警呢 7声北桥 8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都过了的话,那还用说,应该是显卡问题吗!

CPU复位只有0.8v,实际应该有1.5v

网友:
跳变几次,smbus有吗

网友:
我这有台外接亮,不上屏的,换屏也是一样。

网友:
内存上有波形吗

网友:
内存过来就到显卡了
看看显卡的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显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