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一个苹果A1502进水的问题

楼主(2015-04-03):
苹果的A1502进水,打开没什么水迹,接电源可正常开机,运行基本正常,但是有两个情况:
1.单独用电池不能点亮。接电源开机后,拔掉电源机器立即断电;系统显示电池充满电,但需要更换。
2.机器速度较慢,运行跟进水前比明显满了一些,跑分测试得分很低,但是运行很稳定,无论烤机多久,都没问题。
借论坛宝地,请各位大侠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A:
很少修到 不过原理应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修到 不过原理应该一样

大侠,请问您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网友:
这种还好,我修到一台苹果的,插电池跟适配器无待机3V,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开机后接上电池可以充电,在把适配器拔了,电池可以使用,在关机就不行了,很奇葩。

网友:
应该是有断线的  信号传输出了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
温度精测,3脚ic出现问题,导致。

网友:
应该是电池烧坏了吧

网友:
第一个问题   电池百分百要更换了

网友:
电池放电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检测不到电池 这个机器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电池最好换一个试试  或者 换板测试一下 确认问题是主板 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无语 一堆都是没有用的建议

网友(2015-05-09):
刚遇到一个跟你这情况一样的,,,单用电池不开机
能充电,,不能放

网友:
有可能还是主板的问题,,看看放电的电路

网友:
非常不错,时序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