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720-ES3 卡logo 求思路

楼主(2015-04-03):
版型:技嘉GA-M720-ES3
故障:开机卡logo

维修过程:  排除任何配件,确定故障在主板上,刷过BIOS、拆过网卡芯片、COM芯片,求思路

网友A:
拆掉网卡和声卡试试

网友B:
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C:
是啊,我还以为版主自己有维修思路呢。有台笔记本也是一样的卡LOGO,但是没有刷过BIOS的。

网友D:
拆完了外设 只有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网卡和声卡试试

声卡没拆   网卡拆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

怀疑过桥  风枪吹过  故障 依旧  无非就是换换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还以为版主自己有维修思路呢。有台笔记本也是一样的卡LOGO,但是没有刷过BIOS的。

呵呵   修笔记本出身的  现在才开始学习修台板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完了外设 只有换桥了

呵呵 AMD双核板子   换桥划不来    看看再没办法就判死刑吧

网友:
换桥不划算,换板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板   版本号都是一样的  复位灯一直在闪  A11 3.3V一直在闪IO都换过了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遇到过这个

网友F:
更换一个io试试,或者不插ps2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一个io试试,或者不插ps2键盘

没插键鼠  现在就是主板 内存  显卡  CPU电源  这5样

网友:
我有个p31的也是这样,关键它有时还能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板   版本号都是一样的  复位灯一直在闪  A11 3.3V一直在闪IO都换过了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

压桥了吗???

网友:
单桥,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南北桥我都加焊了  还是不行 还给客户了

网友G:
希望别让这个帖子沉下去,板子已经修复了,最后换了IO芯片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希望别让这个帖子沉下去,板子已经修复了,最后换了IO芯片解决问题的

请问版主换IO之前有查过工作条件吗??

网友:
这样的情况,IO的故障是最高的了,或者更有严重的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