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USB terminal使用求助

楼主(2015-04-03):
不连COM线时板亮RXD和5V灯,这是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发没有收,连上COM线和硬盘、电源线后RXD灯灭,变成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收没有发,这是怎么回事,第2张图是罗工的连线方法,有按这个方法连的。请大家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5-4-5 19:03):
我把PC USB TERMINAL板上的10针插线倒转过来,可以看到收与发的变化了。难道要这样插才对吗?

网友:
发与收 不是同时进行的?

网友:
用串口助手,直接短接Rx和Tx看看,如果收发正常,说明线没有问题。

网友:
盘是好的吗

网友:
速率调好了  没有  驱动打上没有  端口选好没有    都看看

网友:
了不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