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白屏求解决,附上屏码片

楼主(2015-04-03):
确定是屏问题了

auo B140XW01 V8.zip

262 Bytes, 下载次数: 2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码片

网友A:
是刷了码片好了,还是什么

网友:
外接正常吗?直接换屏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好,怎么刷屏了

网友:
换屏OK了,但同行给了一佰多的价钱怎么做阿,看能不能不把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刷了码片好了,还是什么

我只是把码片读了出来

网友:
屏是AUO B140XW01 V8

网友B:
刷个码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码片就好了?

屏有问题,不想换屏

网友:
码片,主IC其它的没搞过

网友:
白屏,并且确定是屏问题了,着重查一下屏的所有供电正常吗?保险有无烧断路的。

网友:
白屏貌似跟显卡或者显卡连接线有关,前提是屏幕没问题@

网友:
换屏好了 证明主板是没问题的   问题出在屏上面的逻缉板上  极大可能是逻缉板上面的保险有断的  导致屏供电  开启信号之类的 没有送达到屏芯片上

网友C: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3.3V保险挂了

网友:
把vin跟pwm连一块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3.3V保险挂了

屏上的保险有3.3v,两端没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屏上的保险有3.3v,两端没短路,

查对应电源芯片的PDF数据手册,如果真想修的话,才能继续。我平时遇到的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保险挂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对应电源芯片的PDF数据手册,如果真想修的话,才能继续。我平时遇到的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保险挂了。呵 ...

好的,明天回去查查那几个供电电压

网友:
看一下屏保险有没有坏

网友:
屏供电保险丝是有的坏的,不可以白屏总是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