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0j 接屏线不触发

楼主(2015-04-03):
收到一台asus a40j 接屏线不触发,屏线没有接液晶屏。拔掉接外显可以正常运行。是屏线坏了吗?

网友A:
明显是屏幕可能性最大    屏线也有可能  你想下就几条线

网友:
都说不用接屏幕了,光插上屏线就不行了。跟液晶屏无关

网友:
屏线坏了,有遇到过

网友:
我也修改 屏线坏了

网友:
没拔电池,换个EC吧

网友:
EC????不插屏线外接显示器正常运行哦!!!!

网友:
屏线坏了。。。。。。。

网友:
可能屏线里面电压线跟地线碰到了  导致接上屏接把某个电压拉低了  所以不能开机

网友:
屏线坏了,可以撕开看看,也可以直接换

网友:
先把屏线。撕开慢慢看吧。还发什么贴啊!~

网友:
你已经都推理到这一步了还怀疑什么?

网友:
是不是里面脱皮了相接触了

网友:
這還用說    當然是屏線壞了

网友:
不一定是屏線壞了,   先檢查一下屏線接口裏面是不是有針腳壓彎掉了

网友:
感觉像屏线短路了。。

网友:
个人感觉屏线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屏幕可能性最大    屏线也有可能  你想下就几条线

楼主已经说过没有接显示屏

网友:
把屏线拆开看看。

网友:
屏显那你集合号

网友:
天哪,买了条屏线来换,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无从入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屏线短路了把  裁开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都说屏线已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过来凑一下热闹!!

网友:
屏线里面断线短路了吧?

网友:
直接换屏线试试不久行了
排除法

网友:
:L再次说一次,屏线已换,结果一样!!!!!

网友:
屏线外皮是接地的,内线一旦裸露会造成短路,用小刀割开看看就看到了,试试吧

网友:
屏线坏了,直接换把!

网友:
我有遇到过插上屏线大短。查下屏线什么信号短路了吧,把短路的线剪掉,飞条线到屏上去

网友:
拨开看看是不是里面线破皮导致短路了   看看主板接口里的针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5-05-08):
G460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接屏线待机:0.049A不触发,拔掉屏线,待机0.012A然后外接显示器就可以正常,换屏线还是老问题,估计还是哪里短路!

网友:
我的刚查出来是屏问题,换屏就好了!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