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板号K43LY开机无显

楼主(2015-04-03):
坑爹的机器,开机电流到1.4A不跑码。内存和CPU换过,主板没有进水,也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显卡也做过了,可还是一样,哪位大神秀到过这样的K43LY机器是这样的故障,分享一下啊

网友A:
外接试过了吗?这个电流应是显卡。

网友B:
电流有没有跳变呢?

网友:
集显电压出来没有?集显没有出来,可能是南桥啊,前提是BIOS要刷正确、看内存槽上的那个型号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如此笼统,找修电脑的给你搞吧

网友:
换卡换号看好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试过了吗?这个电流应是显卡。

外接没有反应,电流在1.4没有在跳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有没有跳变呢?

电流有两次跳变,一次跳到0.9.之后到1.4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