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掉电 求助

楼主(2015-04-03):
接了一个E47A断电 我进系统用鲁大师测试显卡温度高 是别人做过清洁的 我一看散热器没有接触到显卡 我就加了一个铜片结果好点了但是还是要掉电 只不过时间长些 散热器我也检查过时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我维修经验比较少 求大师讲解一下 谢谢
维修经验
显卡
掉电

网友:
既然加铜片有成效,表明还是显卡高温引起的掉电,用好的导热硅脂试试。

网友:
要看显卡温度是不是很高,是的话就可以换了,不是你就把旁边的那个NTC电阻换个其他的电阻试试

网友:
散热的铜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