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不认独显

楼主(2015-04-03):
G470 双显卡的,进系统只认到一个驱动,认不到独立显卡。
看论坛有人换显卡换好过,我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CPU有换过,BIOS刷过,系统也换过,BIOS设置里面也没关闭,南桥都做过BGA了,都不行,求指点,这种怎么查啊!!
cpu
显卡

网友A:
换显卡 或显存
冰蓝。
显卡换过了,显存坏会这样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 或显存
显卡换过了,显存坏会这样吗?

网友:
显卡供电等条件都查了吗?设备管理器中有没有认到独显。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反正都取过了,你再取下来查,找到供电条件是否进里面的点了,嗯,还有LED_EN都有否

网友:
独显的供电时钟复位都出来没有 再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有电压不正常 要不 就是显卡没做好 显存不大可能

网友:
把显卡供电1.5V转换的管换掉看看

网友:
我有两块,我用了一块,不认独显芯片

网友:
我这也有一样故障的 没弄好

网友:
条件都有吗 换这么多 还不如换班

网友:
楼主连供电之类的这些数据都没测量么? 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查下显卡,显存的供电有没有正常。

网友:
G470 不认独显的问题蛮多的,而且很多都是换了独显没解决

网友:
显卡 或断线 是最大。

网友:
还是看下有没给供电,开启信号,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