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触发电流O.9掉到0.45左右停下来,不动

楼主(2015-04-03):
联想Y430
板号,LA-4141

触发电流O.9等一下,掉到0.45左右停下来,不动。
是不是通病来的,很多人修不好。。。

网友A:
按时序一步一步查  别老纠结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一步一步查  别老纠结通病

电压正常,内存的总线没波形

网友B:
集成刷bios  独立换北桥

网友C:
掉到0.45左右停下来,不动时测下各供电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到0.45左右停下来,不动时测下各供电情况吧!

有时候不掉,
,,现在我测到CPU没复位,,我查了PLT_RST#,南桥己发出到北桥,北桥不发出CPU复位,,,是集显的。。BIOS刷了一样,没变

网友:
我是上CPU飞线出来测的,不是假负载测,,,,

网友D:
复位到了北桥,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复位到了北桥,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了

供电正常。。。
还要什么条件吗

网友:
有没有修好    我也遇见过  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正常。。。
还要什么条件吗

既然供电正常,他不出来,你想想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他不发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集成刷bios  独立换北桥

刷BIOS也许可以采纳
独立换北桥 ?不知道能否好

多测量慎动手 特别是大芯片 ……

网友:
可能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BIOS也许可以采纳
独立换北桥 ?不知道能否好

亲自验证=========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坏了。打阻值看看

网友:
查是否缺电压

网友:
电压有没有全部都出来  不要动不动就通病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我 也 遇到一台

网友:
这机子 好坏bios

网友:
先刷bios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