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高待机电源芯片的3v和拉高hwpg的3v是从哪里来?

楼主(2015-04-03):
如题 还有他们是一起的吗 来自ec还是南桥 是不是待机3.3 5v出来之后 就能够出来  通过上拉电阻拉高pg信号和hwpg信号的 如果此电压没有 而3.3 5v有 是否表现为不触发 并且待机电流偏小? 当待机电源芯片pg hwpg都是低电平的时候  怎么去判断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只能 一个个断开芯片测量吗  求大神详细讲解下 不胜感激

网友:
一个一个的断开。一般HWPG没有会掉电。一个一个断开。断开后不掉电了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A:
虽然有点乱 不过可以将就看下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有点乱 不过可以将就看下
祝你好运

谢谢  你 啦

网友:
楼上解答的是高手啊 我觉得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缩写的英文是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