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保险电阻有薄瓷片状的,PTC正温度系数电阻也有薄瓷片状的吗?

楼主(2015-04-03):
如题,看到电子技术书上介绍保险电阻,
书上说保险电阻通常标注为“0”或“000”, 一般有绿色贴片式,PTC等几种,

看保险电阻有薄瓷片状的,PTC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请问各位老师,PTC正温度系数电阻也有薄瓷片状的吗?
保险电阻规格
    (1)RN1/4W,10Ω保险电阻,色环为黑色,功率为1/4W;当8.5V直流电压加在保险电阻两端时,60秒以内电阻增大为初始值的50倍以上;
    (2)RN1/4W,2.2Ω保险电阻,色环为红色,功率为1/4W;当3.5A电流通过时,2秒之内电阻增大为初始值的50倍以上;
    (3)RN1/4W,1Ω保险电阻,色环为白色,功率为1/4W;当2.8A交流电流通过时,10秒内电阻增大为初始值的400倍以上;

保险电阻:又叫熔断电阻器,在正常情况下起着电阻和保险丝的双重作用,当电路出现故障而使其功率超过额定功率时,它会像保险丝一样熔断使连接电路断开。保险丝电阻一般电阻值都小(0.33Ω~10KΩ),功率也较小。保险丝电阻器常用型号有:RF10型、RF111-5 保险丝电阻器的符号 型、RRD0910 型、RRD0911 型等。
我的映象中  P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一般是电视机中的消磁电阻,消磁电阻的体积很大,
我的想法中,电阻越变越大的话,电阻的体积要越来越大;为什么保险电阻有薄瓷片状,也能承受电阻越来越大呢?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不能依体积论承受电流的大小!工艺水平的提高,什么都小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