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高压包的供电脚为什么是+B直流电压?我觉得变压器都应是交流输入,交流输出呀

楼主(2015-04-03):
如题,我刚学习电子技术,
看到显像管电视机的修理书, 电视机高压包的供电脚是开关电源送来的 +B直流电压

我有点不理解,我看到家电修理书上说,  变压器是输入相同频率的    交流电压,输入相同频率的   交流电压呀?
(比如工频变压器,输入为交流220V,输出为别的电压的交流)

我觉得行输出级变压器(高压包)也应是交流输入,交流输出呀?

想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谢谢!

网友:
说的没有错。行输出变压器本来就是高频电流驱动的噻。

网友:
变压器的原理知道吧?并不是变压器的初级必须要输入交流信号,也可是脉动信号,只要是电流大小有变化的就行!方向可不改变。显像管电视机里的行输出管工作在C类放大状态,也属交流信号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