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不可以充电

楼主(2015-04-03):
索尼笔记本,版号!MBX-238!电池不可开机,适配器可以开机,然后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不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开机插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求助

网友:
确定电池是好的话,查保护隔离, U67 芯片BQ24751 的条件。 有芯片换之。

网友:
应该是芯片故障或是管子

网友:
個人感覺與充電電路和保護隔離有直接的關係

网友:
电池是好的吗?用适配器开机插电池!可以正常使用,电池能充电吗?

网友:
  识别有  问题、

网友:
我记得好像修过这种问题,不过忘了。
测一下充电芯片吧。

网友:
测充电电路

网友:
好吧,楼上都已经回答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