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7s08和nc7sz08有区别吗?

楼主(2015-04-03):
是不是能通用啊?

内部都是这样,

能通用吗

网友:
查查参数,改一改,绝对能用,我用三极管代替过集成电路

网友:
都是与门电路,能通用。

网友:
完全可以通用的。

网友:
A B 同时为高,Y为高,A B中任意一个为低,Y为低,只要是这种逻辑关系的都可以通用,恭喜你这两种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
都是08门,通用

网友:
注意电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