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7L求助

楼主(2015-04-03):
昭阳E47L,故障表现为开机几分钟自动黑屏,但是背光是亮着的。
怀疑温度过高,清灰,重新上硅脂,显卡加铜片,故障依旧。
开机后手摸显卡正上方散热器处,巨烫手,说明散热器和显卡接触良好,但是出风口温度不是很高,风不烫的感觉。用电池能坚持15分钟左右黑屏灯管亮,如果用适配器只能坚持2分钟黑屏灯管亮。
求助高手,这种情况偏向于显卡本身坏还是仍然是我没处理好散热,还是其他可能!

网友A:
显卡处的铜管很热   出风口那不怎么热  有没有怀疑过铜管不导热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处的铜管很热   出风口那不怎么热  有没有怀疑过铜管不导热了呢

显卡处没有铜管
这个机器散热器只有一根铜管,铜管在CPU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处没有铜管
这个机器散热器只有一根铜管,铜管在CPU上

那显卡是不是在风扇下面用硅胶垫的   换个散热器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显卡是不是在风扇下面用硅胶垫的   换个散热器试试吧

已经把硅胶垫换了铜片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把硅胶垫换了铜片了

那先别纠结散热了  在黑屏的时候 测下屏接口的条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先别纠结散热了  在黑屏的时候 测下屏接口的条件吧

这机器还有个故障就是CPU要到55度以上风扇才转,除了硬改常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启动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还有个故障就是CPU要到55度以上风扇才转,除了硬改常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启动风扇

温控芯片  和温控电路的元器件看一下吧

网友:
显卡巨烫手?正常时不应这么高的温度吧?显卡处没有铜管的设计方案说明正常时显卡靠散热器加空气对流就可以了,查查风扇转数够吗?

网友:
显卡坏   一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