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不触发 ,闪屏,闪电源灯,显卡发烫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5-04-03):
型号华硕A40JP
故障:客户反应是之前偶尔出现闪屏,这两天经常开不了机了,机子以前进过水修过。报价开单送走客户后动手测试,上电源待机0.3,偶尔持续五六秒又恢复到0.03几按开关触发能开机但屏闪烁就像LCD屏接触 不良一样还有滋滋电流声音。拆机目测裸板屏接口EC芯片等多处电源芯片都是以前进水给烂掉了。

上一家给他修的不地道啊,这个样子也是做过进水维修的机子,技术差可以学,人品差就真没话说了。看来只能按我这儿的维修流程重来一遍啦,整个板子来个大清洗,扔烤箱里烘了一下午。二天早上上班就拿出来测试,各大电感阻值基本正常接上电源还是0.3看来那里有短路啊,不小心摸到显卡发烫,测了下,主板3V,5V 都有,另外测到两个电感1.2V。断开3V 5V电感后接电源1.2V还是有显卡发烫,难道经过清洗搞到显卡短路了不至于啊,百试不爽的没出现地这种情况啊,上BGA把显卡拿掉,在上电源这下1.2V没了,不过新情况出来了,电源灯和LED1 LED4 三个灯重复闪烁,测量3V 5V也跟着一起来回跳,量EC供电稳定没有跳复位脚也在来回跳,查图EC复位受控于FORCE_OFF#,测量PQ8601 3脚对地短路了,拆了PQ8601测量正常,料板上找了个换上,上电测试复位不来回跳了,但电源灯还是闪。

继续一通查找测量到CPU电压没有出来,想想之前偶尔还能开起来说明供电芯片应该没有坏应该还是外围电路问题一路测量下来PR8304阻值变大了,料板上找了个510K电阻换上去在上电测试灯不闪了按开关电流哗哗上到1.0几掉了,板子翻过来看下才想起显卡不是被我摘了嘛。又是一阵埋头植锡上BGA。板子凉了上电测亮机。

网友:
‘技术差可以学,人品差就真没话说了’ 这句话说得不错

修了的机器 要尽力让其寿命更长一点 能处理的最好都处理下

延长了一快修过的板子的寿命 也是增加了维修这个行业的信誉……

网友A:
看前面的描述觉得挺复杂的  楼主修好了  着实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前面的描述觉得挺复杂的  楼主修好了  着实不错  加分鼓励

个中辛苦只有同行中人才知道啊,修机难,说实话出来发过贴更难。多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中辛苦只有同行中人才知道啊,修机难,说实话出来发过贴更难。多谢大家的支持。

不谢  不谢  肯分享就是好的  必须支持

网友:
这里太忙了,没时间发贴呀

网友:
这款本还有电路图呢?真不错,可以参考,有的连点位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