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楼主(2015-04-03):
主板按开机没有反应,强制加电主板跑C1,咱个修、?

网友:
这是笔记本维修板块 已经替你转移 建议多说下测量数据

网友:
这帖子一点营养也没有呀

网友:
io到绿线有断线呗,这还用说啊。。

网友:
修开机电路呗!查待机供电有吗?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不能把ATX14脚由高电平拉低。如果是南桥独立开机,先查以一下三极管
B极是否有高电平,其次查与三极管连接的电阻或南桥脚位是否有高电平,如果是IO+南桥,就查IO或南桥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