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30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5-04-03):
今天接一台联想 Y430,插上电流表电流跑0.7左右就不动了,拆机测量电压处PL8无电压之外其他电压均正常产生,PL8为1.8VP供电,控制IC为ISL6228,此IC为1.5V与1.8V两路PWM控制IC。

测量1路PWM输出的工作条件,VIN1 19V,PVCC1 5V,BOOT1 5V,EN1 3.3V,PQ21漏极 19V,UGATE1与LGATE1均为0V,有输入无输出,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很大,直接换掉+1.8VP已正常产生,内存排阻上已产生数据波,接屏亮机。

网友A:
这是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内存供电?

PL8是+1.8VP,PL9才是内存供电;ISL6228是两路PWM输出的。

网友:
干净利落,修的好快,两路输出的一路正常一路不输出,管理芯片损坏几率大,好~

网友:
楼主对时序很清楚,又是一高手

网友:
再接再厉,继续发好贴,围观客

网友:
又一高手

网友:
诶····有示波器就是舒服啊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赞一个

网友:
6228 坏的多 都要换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能秒杀啊

网友:
示波器直观一点,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很多数据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种情况6228还的几率是很多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