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分析MS7660时序

楼主(2015-04-03):
来实地也一个多月了,主板课程也即将结束了,今晚休息没什么事,就把徐总布置的时序作业整理下。
图纸型号:V星  MS-7660
1、插上电源,ATX输出5VSB给IO供电,ATX-5VSB经过Q110转换成VCC-5VSB,VCC-5VSB经电阻R493给UP7706供电。
2、IO输出低电平的5VSB-OFF-GATE使Q80截止,VCC5-SB经R255上拉芯片EN脚,芯片开启输出3VDUAL给SB供电。
3、IO得到待机供电后,从81脚发出RSMRST-IO,经3VDUAL上拉,送到南桥的D3脚。
4、短接开关,产生PWSW+信号,经ATX-5VSB上拉过R433更名为PSIN,送到IO的76脚。
5、IO收到开关发出的信号后,从77脚发出PWRBTN#,经3VDUAL上拉后送到南桥的PWR-BTN#脚。
6、SB收到请求上电的信号后,从G1脚输出SLP-S5信号,送到IO的73脚,从F1发出S3-STATE,高电平的S3-STATE经R50加到Q1的B极,Q1导通,Q9的G极被下拉为低电平,Q9截止,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脚VREF经芯片内部上拉,开启芯片工作。
7、南桥从F5脚输出SLP-S3到IO的78脚,表示允许上电。
8、IO从79脚输出低电平的ATX-PSON#信号,送到电源接口的16脚拉低绿线。
9、ATX电源工作输出+12V、+5V、+3.3V供电。
10、ATX工作正常后,发出ATX-PWROK经限流电阻开启芯片U5,芯片工作正常产生2.5V的VDDA-25。
11、高电平的VCC-DDR和VDDA-25,经过R86和R121使Q113内部的两个二极管导通,拉低Q114的G1极,D1-S1 截止,VCC5-SB上拉G2,D2-S2 导通,VCORE-EN#被拉为低电平,使Q4截止,+12V经R31和R32分压,送到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芯片正常工作,输出VCCP供电。
12、CPU供电正常后,CPU发出VDDPWRGD经过一个电阻的焊盘短接后改名为EN-HT,送到IO的84脚去开启VREF基准电压,IO随后发出1-5VREF、0.9VREF、1-2VREF。
(1)0.9VREF通过R425加到U17A的正端,正大于负,输出+12V高电平,导通Q61,降压得到+1.8V-SO。
(2)1-2VREF经过R385送到AS358的正端,正大于负,输出+12V高电平,控制Q33导通,由VCC-DDR降压得到CPU-VDDR。
(3)1-2VREF通过R447送到LM358的正端,正大于负,输出的高电平导通Q45,将VCC-DDR降压成1P2V-HT。
(4)1-2VREF上拉0.9VREFNB,送到U123的VREF脚作为开启信号,芯片工作输出VCC1-1(北桥供电)
13、VCC1-1经电阻R277控制Q56导通,将Q53的G极拉低,Q53截止,另外还和VDDPWRGD、SLP-S3# 、ATX-PWROK、FP-RST#相与,组成一个大与门,后经3VDUAL上拉为高电平的SYS-PWRGD,经R451焊盘短接更名为SB-PWRGD,送到SB的PWR-GOOD脚
,南桥从W14脚发出WD-PWRGD经R453处短接更名为NB-PWRGD-IN送到北桥的POWERGOOD脚。
14南桥从F22脚发出LDT-PWRGD经过R35导通Q2的1、6脚,拉低Q2的5脚,3、4脚截止,VCC3上拉PWROK-PWM送到电源管理芯片的PWROK脚,开启VID解码。
15、南桥发出A-RST#更名后复位1394,内存控制器, 又发出SB-PCIRST#送到IO27脚复位IO。
16、IO从G24脚发出LDT-RST#,LDT-RST#经过R297加到Q59的E极,+1.8V-SO加到Q59的B极,Q59导通,转换成LDT-RST#-L信号去复位北桥,LDT-RST#送到CPU的C7脚去复位CPU。

奉上图纸

网友A:
内容很详细,对维修有很大帮助,,

网友B:
基地学的吧?赞一个!

网友C:
这作业做的没法说,我批改了,给你10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作业做的没法说,我批改了,给你100分!

来点实质性的 ,哪怕就一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很详细,对维修有很大帮助,,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地学的吧?赞一个!

是啊,

网友D:
你怎么知道先后顺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知道先后顺序呢

多看,多想,多背。

网友(2015-06-14):
内容详细,还配图纸,学习了

网友F:
好羡慕,一个月能学到这样的程度。再年轻一点真有去的冲动。赞一个,希望能看到更多能学习的帖子。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羡慕,一个月能学到这样的程度。再年轻一点真有去的冲动。赞一个,希望能看到更多能学习的帖子。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
太给力了,新手学习正需要这样的资料。谢谢!

网友G:
小伙,写得不错。。。主板是AMD 什么芯片组的? AMD 770 88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伙,写得不错。。。主板是AMD 什么芯片组的? AMD 770 880?

是AMD78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看,多想,多背。

amd桥的时序应该和intel差不多是吧 amd平台只有nv稍有不同

网友H:
楼主去深圳学着主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去深圳学着主板维修?

是啊, 学的笔记本和主板。

网友:
分析得不错!楼主说的由I/O控制5VSB_OFF_GATE,这路为什么为低电平!我想很多新手看不明白吧!在I/O的47Pin并未开漏输出之前5VSB_OFF_GATE是高电平的

网友: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去讯维

网友:
基础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I:
支持迅维,支持楼主~给迅维提个建议,别总拆件,弄故障给学员修。
找点淘宝修,又能赚钱,又能增加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支持迅维,支持楼主~给迅维提个建议,别总拆件,弄故障给学员修。
找点淘宝修,又能赚钱,又能增加技术。~ ...

|是的、很好的建议。

网友:
不错的文书,以后有思路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