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46EC330J3D花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03):
凭维修显示器的经验这样应该是屏线问题,可是拆机后橡皮擦了2根60P的屏线后还是一样,请问还有什么可能性?屏线需要更换?

网友:
我也感觉是屏线,查查供电吧!

网友:
临时去别人家,只带起子和橡皮,电视有可能是逻辑板出这种问题么?

网友:
查下逻辑板各组电压

网友:
处理下屏线还是同样问题,重点查逻辑板各供电电压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了

网友:
屏线擦一下,不行的话再说

网友A:
楼主有新的进展吗?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新的进展吗?期待中........

订了逻辑板在路上,橡皮擦了2次还是一样,电视修的少还是代换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