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DE掉电维修

楼主(2015-04-03):
今天接一台华硕 K55DE,插上电流表0.024,按开关0.178随后又掉到0.024,拆机拔掉CMOS电池,电流表反复循环触发,用手摸一下S51211芯片之后电流上去了,除S51211芯片控制的一个电感无电压之外其他电压均已产生。

测量其工作条件7脚V5IN 5V,10脚VBST 5V,3脚 EN 0.67V不正常。在无图纸无点位的情况下,果断飞线。

上电电流跳变正常,接屏亮机。

网友A:
缺供电引起的掉电!不知楼主拆机拔掉CMOS电池,电流表反复循环触发说明了什么?

网友B:
用手摸一下S51211电流就上去了?

网友:
写的不够祥细,飞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供电引起的掉电!不知楼主拆机拔掉CMOS电池,电流表反复循环触发说明了什么?

把故障现象描述得更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摸一下S51211电流就上去了?

电流上去了但此电压还是没出。

网友:
言简意赅   给一个开启

网友:
楼主厉害,查得比较仔细

网友:
线从那飞到那?

网友:
不错,给了一个掉电的思路!

网友:
看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