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教一下Hp w2228H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5-04-03):
本人小白 前一阵自用的显示器突然就花屏了

就是放了半月吧 这个是屏坏了还是其他毛病啊

网友:
字能看清就是鼠标看不到...

网友A:
你的图挂了,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挂了,看不到,,,,,

这下能看到吗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我用的百度相册的

网友B:
屏故障

VGH VGL  VOLTAGE  量一下

网友C:
先把屏线和驱动板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屏线和驱动板排除

显示器的菜单是好的 我也没工具修主要是想问下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故障

VGH VGL  VOLTAGE  量一下

显示器的菜单是好的 我也没工具不会修主要是想问下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不是维修的上论坛也是得个问  应该屏线问题。

网友:
先刷MCU,不行就是逻辑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