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共享问题指点

楼主(2015-04-03):
A电脑可以访问B电脑,B电脑无法访问A电脑,怎么解决,谁有建议,防火墙,访客,哪些都设置了
电脑

网友: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A、B电脑?

网友:
加我QQ我有办法958323726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密码啊?

网友:
是不是同一路由器下面,同一工作组,AB电脑分别什么系统,楼主详细点

网友:
你是什么系统的

网友:
现在网上有软件的 要在同一个工作组

网友(2015-05-15):
要改SECPOL.MSC设置,一时说 不清的。
不怕麻烦都重装系统吧。

网友:
楼主是设置的事,A B电脑你PING 一下,看通不.

网友:
看是不是在同一个局域网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