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4-03):
P5G41-M LX3 PLUS主板无码!无CPU供电!怎么维修?

网友:
查CPU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     MOS管       按时序修

网友:
主板发过来我帮你修

网友:
查上电时序,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就查CPU供电工作条件

网友:
电源芯片换了2个!都烧掉了!郁闷!电源管也烧了!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现在主板情况是这样的!时钟芯片换过了!北桥电源管烧了!已换过!cpu电源芯片也换过了!但是在测量时烧了!同时CPU供电管也烧了!也已经更换!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没点位图就是不好维修!有大神能指点吗?谢谢了!

网友:
北桥坏了!还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