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吱吱响,断电后还会持续十几秒

楼主(2015-04-03):
电源型号: PW-150A2-1Y-120E

情况:有12V输出,开关电源自带5V风扇运行正常
        在带负载时,负载12V风扇不转
厂家:power-win

空载:开关电源吱吱响,断电后还会持续十几秒
测量了输出端无短路,输出肖特基二极管是好的,另外,电源没用几次

网友A:
把输出滤波电容换掉!另电源什么形式电路结构?

网友B:
楼主电源用的何种芯片?传张图片.......

网友C:
吱吱响,说明振荡频率升高了,原因应该有两种,一是,电容容量小了,造成只能升高频率来达到标称电压,二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楼主啊,你重点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源用的何种芯片?传张图片.......

3842   芯片上第一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吱吱响,说明振荡频率升高了,原因应该有两种,一是,电容容量小了,造成只能升高频率来达到标称电压,二是 ...

反馈电路什么情况会引起呢

结构和431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输出滤波电容换掉!另电源什么形式电路结构?

4832+类似431结构

网友B:
建议楼主量8脚5V正常吗?量7脚VCC正常吗?

网友:
我认为是振荡频率变低,发吱吱响是在电感或开关变压器来的,在电脑电原中只他们才会发出吱吱响,其他器件若电原能正常工作是不会重复发出吱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馈电路什么情况会引起呢

结构和431差不多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12V在空载的时候是正常的,当接上负载就不行了,说明,电源当接上负载时,加快了开关速度,但还是无法达到标准12V了,频率过高引起叫声,所以你要查是不是主板有短路,电源实在带不动了,第二、输出部分电容容量变小,引起电压很快就能充满到12V,使反馈很快检测到已经到了12V,提前中止充电,带上负载后,电容上的电压又会很快使用掉,所以加快了开关频率,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要检查是不是容量变小,最好用替换法,把12V输出端的电容换了

网友:
等会 看看电路板图

网友:
电解电容变质是比较常见的,但也有一些是反馈回路的问题。

网友F:
打火吗?先不加电测是不是短路,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B:
楼主进展如何?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火吗?先不加电测是不是短路,烧了就麻烦了

不打火   都测了没有短路 有12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进展如何?期待中.............

不知怎么下手了,二次侧原件都测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源用的何种芯片?传张图片.......

这个肖特基二极管 正常压降多少呢

网友E:
数字万用表 如果用二百当测正常电阻值,为13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字万用表 如果用二百当测正常电阻值,为130左右

楼主故障应在一次侧,查3842的7脚外围元件特别是电容,测7,8脚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换光耦试看。。。。

网友G:
查4脚电容和8脚供电,看下变压器有无问题

网友:
上传份uc3843的pdf

网友:
把50V 47UF的电容换掉就好了,知道在哪不,3842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输出滤波电容换掉!另电源什么形式电路结构?

uc3842+ir2153+lm39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你重点查电容。

该电源很少使用

用后在那方几个月,再使用就吱吱作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量8脚5V正常吗?量7脚VCC正常吗?

8脚5V正常 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进展如何?期待中.............

传张此电源的结构 给你看看
脑袋中实在没有这样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4脚电容和8脚供电,看下变压器有无问题

变压器怎么看
主要是第一次 接触这东西
反正一次侧二次测 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进展如何?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