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4-03):
今天接一台联想 B460,插上电流表电流0.000,拆机测量无3、5V,接着测量公共点发现也无电压,看来未过保护隔离,然后测量U50源极19V,漏极0V,栅极19V,正常情况下栅极应为相对低电平才能使U50导通,要使U50栅极为低电平,Q30、Q36这两个三极管必须截至,测量Q30基极为低正常,Q36基极为高电平也正常,接下来应该是分压电阻的问题了,测量R410 0欧姆,R411 69K,换掉R410,通电5A大电流,接着测量R410又变0欧姆了。

接下来使用烧机法烧到C689电容短路,图上显示未装,但实际是装了,其实就是装不装无所谓了,直接拆掉再将R410换掉,待机0.005正常了,触发开关电流跳变正常,接屏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哦。

网友:
没有看见所谓的Q30  Q26?

网友:
哦,原来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几只零件都烧机,不怕扩大故障

网友A:
图纸中看不中R410。再说了,它烧坏了,会变0欧吗?不解。

网友B:
电阻应该会无穷大吧

网友:
这机子隔保不容易坏的,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应该会无穷大吧

实测阻值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中看不中R410。再说了,它烧坏了,会变0欧吗?不解。

实测阻值为0。

网友:
这是B460的通病,直接拆掉。

网友:
这机器发霉的多,

网友:
通病,遇到过

网友:
不错U50为P管,G极必须有分压才能导通

网友:
不错。。技术很好

网友:
隔离后有问题把